【话题】这个波形你见过吗?(20151013)

楼主(2015-10-11):
这个波形你见过吗?

网友A:
估计是信号源被干扰源干扰导致的波形失真的情况,简称谐波。
或者人为使用电子元器件进行斩波进行调节波形的幅度。

网友B:
是不是双踪的,上面见过,下面没见过。

网友C:
图2 3英文看不懂,感觉像是大广告的,如果是就要被删除的。

楼主:
这是个PE控制器,我搞不懂这电流波形。不知道咋出来的,这个电流波形中间位置随电机负载变化而变化。

网友D:
PE控制器?能解释一下吗?他的物理意义?

网友A:
没看到PE控制器里面有CPU芯片吗?通过检测负载电流的大小,调整波形的斩波器进而调节输出,简单地说,波形的调整就是通过CPU运算出来并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