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1):
要求用编码器a给定变化转度,plc控制电机,编码器b输出编码器a的转速
plc用S5100,电机,编码器a,b  都不做要求只图价钱低,,,,,
求大神推荐电机,编码器a,b。。?、?

网友A:
1、编码器不能给定转速和连接PLC进行控制电机的转速,要想控制电机的转速或者旋转的角度,要么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或者使用步进电机和步进电机驱动器,要么使用伺服马达和伺服马达驱动器进行控制。
2、编码器是检测转速或者旋转的角度用的,只能反馈转速信号或者旋转的角度信号回去。

楼主的需求,可以精简为使用PLC控制伺服驱动器,进而控制伺服电机,然后伺服驱动器会反馈伺服电机的转速,旋转的角度信号回去给PLC.

网友B:
楼上精华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
           编码器有的不是有旋转轴的吗,手动旋转肯定还会输出一个变化信号的呀,连接到控制系统的输入,再通过plc控制电机编码器调速,并同时输出一个转速。
           前面的那个编码器作为输入,也可以换成一个滑动变阻器我就是想给一个变化的信号而已。

           一看您也是一位大神级别的人物,给我说说用那种电机和编码器做便宜呗!?都需要买啥器件呀?plc已经有啦,是S5100

___致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
           编码器有的不是有旋转轴的吗,手动旋转肯定还会输出一个变化信号的呀,连接到控制系统的输入,再通过plc控制电机编码器调速,并同时输出一个转速。
           前面的那个编码器作为输入,也可以换成一个滑动变阻器我就是想给一个变化的信号而已。

           一看您也是一位大神级别的人物,给我说说用那种电机和编码器做便宜呗!?都需要买啥器件呀?plc已经有啦,是S5100

___致敬!
你驱动的机械负载有多大?推动的机械负载是什么类型?需要按照机械的扭矩和力矩选择马达的类型。
你说的滑动变阻器,其实在运动控制系统里面,称之为“手摇脉冲发生器”,一般应用于高精度数控加工中心的电控系统手动调整的操作设备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