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读下这个彩灯控制程序

楼主(2015-10-11):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T37和T38组成一个0.5秒的循环接通断开。转换指令是把Q0.0到Q0.7复位。

网友B:
T37接通0.5秒,然后T38接通0.5秒后复位T37.T38接通就是1秒循坏。mov-B是个传送指令,条件满足把0传送到QB0,QB0相当于三菱的K2Y0组合位元件吧。实际就是复位Q0.0__Q0.7.

网友C:
是8个输出位q0.0--q0.7以0.5s从小到大,只通1个位循环, i0.0强止停,i0.1是重启。那是刚学s7-200的编的,一般那样的题,就想到左移SHL_B指令来解方便。

网友D:
能够做试验的话,可结合试验理解;T37好像是100ms定时器,设定值是5,5×100为500ms(0.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