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力西的漏电断路器选型错误,一开启就跳

楼主(2015-10-11):
下次换东西还是指定牌子好了,免得瞎忙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3201
多谢各位朋友的指点,现改正过来。

网友A:
先要排除是不是有其它故障导致跳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排除是不是有其它故障导致跳闸的。
新生产线,使用才几个月,换用某泰的漏电断路器就不会一开机就跳,如果是用了几年的我就没话说了。
之前是泵浦控制用断路器,总电源是漏电断路器,泵浦出故障就跳总电源。现在联络厂商来更换断路器,免得跳总闸,结果白忙活了。

网友B:
有没查清楚,是容量不够,还是外面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查清楚,是容量不够,还是外面有短路?
没有短路,容量也够。

网友C:
维修中也碰到过,是高频加热设备上的,维修好后送到厂家,没几天厂家说设备保护,合不上闸。挺郁闷的。直接到现场了。因为设备在家测试过,心里有数。以为厂家接线有问题。看看接线也正确。直接怀疑断路器有问题。拆下摆弄,发现一个问题。断路器上下垂直的状态偶尔合不上,但是倾斜放到,一点问题也没有。也是醉了。还有这样的。。。。。出去买了个换上OK啦。
其实,这个东西也没多少技术含量,就是做的有点不到位。细节呀。国人做东西,能不能注重细节?

网友D:
先别急于下结论,看你选用的是前缀带C字母的。这是用于照明类负载。感性负载要用前缀D字母的。保护特性不一样。再详细点就是瞬时承受过载电流的时间,强度有很大的差异。

网友E:
3P的漏电断路器,看了一下,应该都是C型的型号。
是不是漏电检测电流的参数选小了?

网友F: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啊

网友G:
某力西砸了表情不过我们用的都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