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1):
昨天调一台设备,变频器是正弦ME303A,发现数据全部锁定,连回复出厂设置和允许参数修改项都不能修改,最后厂家给了一组密码(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万能密码)才恢复过来,回来后就想他是怎么设置的必需要厂家密码才能解开?

网友A:
没用,除非要做些特殊的应用,再向厂家要密码。否则,一般的使用根本用不着密码。

网友B:
更换不同功率控制板要用

网友C:
一般的厂家设置的都是工厂模式的密码,用户参数调整的内容都是不做封锁的。
正弦变频器的厂家设置全部参数的锁住,可能是个案。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都锁定肯定不是变频厂家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厂家设置的都是工厂模式的密码,用户参数调整的内容都是不做封锁的。
正弦变频器的厂家设置全部参数的锁住,可能是个案。
正弦波变频器?
莫非是传说中的单相变频器???

网友F:
防止终端客户意外修改参数。

一般为了防止下列情况发生:
“轰”。。。
业主:你们变频器爆了,是参数设定问题。
厂家:参数设定没有问题,是你们自己改过了………………

网友G:
厂家密码一般是为了进行更高级别的设置,一般用户都是用不上的。

网友H:
密码可用以防止不适当的参数修改;
觉得3楼说的有理。

网友I:
不想让人知道参数设置,不想被人随意修改。。。

网友J:
不能让别人乱动参数啊

网友K:
可以起用不面向客户的参数组,调试,测试

网友L:
一般都应该是改功率才用密码吧。

网友A:
西门子的变频器,向用户开放至《专家级》参数授权,《维修级》要密码,一般不对用户开放。

变频器厂家设置的密码,一般都是特殊用途才要使用的。这不同于用户密码的设置,用户密码是用户自己为了怕有人动参数而设置的锁。这与厂家的密码是两个概念。

网友M:
一般就防止客户乱调参数;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厂家设置的都是工厂模式的密码,用户参数调整的内容都是不做封锁的。
正弦变频器的厂家设置全部参数的锁住,可能是个案。
正弦波变频器?
莫非是传说中的单相变频器???
是正弦牌的,SINEE正弦。

网友O:
设置密码是为了保护部分初始设置被不经意的修改

网友E:
我以为是正弦波输出变频器,搞错了

网友P:
好像以前也遇到过。这种设置一般应该是防止用户乱设定参数造成冲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