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1):
我现在用485通讯(modbus-RTU)通讯,买通讯准换接,应该买什么样的?

买USB转232一条,232转485接头。。。这样的可以吗?

网友A:
这个要看计算机的接口,如果计算机有485接口,那就直接连,如果没,只有232那就得买转接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电脑上没有485。。   就是用USB来转接。。按照我上面的买法  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USB-RS485呢?

网友C:
我的是直接USB转232+485TTL,而且我还有USB直接转485 ,

网友D:
如果你的电脑是台式机,建议装一个PCI转RS232的通讯卡,只有10元左右,即实用又便宜,可靠性、稳定性绝对优于USB,可以通吃所有的PLC。

网友E:
USB直接转485

网友A:
是,USB直接转485是可以的。但是,USB口做工控,抗干扰太差了,在线状态很容易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