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1):
   在电机拖动的一个转盘上,固定了磁铁,外不动的设备上固定安装了霍尔开关(就是当转一周时,有一个电位为0的信号,将西门子的I0.0作为输入信号),程序中作了一个计数器,累计一秒钟内的脉冲个数,然后乘以60换算成习惯的转速转/分,现在当转速很低时180转以内可以显示,转速高了就显示0了,请高手指点。在线观察,转速高时,计数器不增加计数个数了。采用什么程序能显示转速呢?

网友A:
检测开关灵敏度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输入I0.0的显示灯,能看到灯一闪一闪的亮呀!

网友B:
呵呵;用的是不是高速计数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高速计数器,最高每分钟4000转,也就是一秒内最多600多个信号,应该甬高速计数器吗?谢谢!

网友C:
1秒/600个信号=0.00166秒,也就是1.6毫秒一个脉冲信号,必须使用高速输入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明天改成高速计数器!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D:
频率高于扫描频率就必须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E:
高速计数器

网友F:
计数器频率响应不够,

网友G:
自己做个分频器分频下就可以,把高速转低俗然后在计算!!

网友H:
需要用高速计数器,普通输入点应当有一定延迟。

网友I:
计数器只要频响够用,就没问题呀,频响超了就没戏。

网友J:
应该使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K:
计数器的问题,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L:
计数器跟不上趟了

网友M:
时间拉长,脉冲太少

网友N:
你是怎么用的?输入点是作为普通使用的要看硬件的反应频率,你可以用高速计数功能

网友O:
这个应该要用高速计数输入点的。

网友P:
plc的口响应不了吧。

网友B:
PLC本身就带高速计数的,为什么不用呢;
普通的计数器达到几十HZ时就会受扫描周期的影响了;

楼主:
怎样把这个普通计数器改成高速的呢?

楼主:
单独实验高速计数器,也没反应。是否开关感应时间太短(高磁性磁铁只有纽扣大小),在电机转过时,接通时间太短了(但看输入点上灯是闪亮的),不知怎样对电机显示转速呢?看有的设备是和变频器通讯,但霍尔开关我们的试验设备用的很多,不知怎样方法,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Q:
用高速计数器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