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1):
请大师指点,ZP35B(普通液压式)压片机,压片过程中油压不稳定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背压阀调节看看,有可能久了有点卡,拆下打磨或清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师能具体讲一下吗?你讲的我点不懂。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能具体讲一下吗?你讲的我点不懂。谢谢了。
你上个图看是怎样的结构,很多设备油路都大同小异,不知道你的设备油控用的是哪 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能具体讲一下吗?你讲的我点不懂。谢谢了。
你上个图看是怎样的结构,很多设备油路都大同小异,不知道你的设备油控用的是哪 些
这个还是讲到点了。

网友C:
不知道你的油路是否有空气存在,

网友D:
油路有杂质也会造成压力不稳定。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好大师请你看图片是这样的油压系统。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好大师请你看图片是这样的油压系统。设定60公斤的压力过2小时就升到100公斤,停机泄压后,开机它还升上去,压力控制不了,查不出问题,请大师指点。

楼主:
请大师们指点是什么问题,油压控制不了,制片过程中设定60公斤他会缓慢上升到100公斤,请大师指点。

网友E:
有个储压器,应该穿了

网友F:
上下油路图看看。你的图片看不到溢流阀。如果你用的是叶片泵的话,检查一下叶片泵上面的接铜管的那个地方里面的 弹簧,这个弹簧是其溢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