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各位大神 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5-10-11):
接手一台机器 输出端接了380V 模块炸掉 以及其他元件 这个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或者代换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5V的三端稳压吧,看看电路分析下是不是78m05

网友B:
看用在哪部电路

网友C:
像是继电器
光电传感器:
http://www.ztotal.com.cn

网友D:
看上去像个三极管!

网友E:
表示不认识,把这元件所在的位置电路板发张图上来,让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F:
没有相关经验或资料的话,画出有关电路图,也许是个办法。

网友G:
看来挺专业啊!

网友H:
稳压芯片,型号UA78L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