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1):
松下A5伺服使能电机动一下报警,代码34(电动机可动范围异常保护)无法复位,把保护功能关掉,就报警26过速度保护。
故障描述(一开始X轴报警21是编码器异常,客户公司维修工将X轴的控制线和编码器线与Y轴对调,但是电机线没有对调,即是X轴驱动器上连接Y轴控制线和Y编码器线X轴电机)Y轴相反。上电后报警代码34(电动机可动范围异常保护)。现在线已经调回来了,但是伺服一使能电机动一下马上报警代码34(电动机可动范围异常保护。
驱动器参数已恢复出厂重新设置

楼主:
大神快点出现

网友A:
松下A5伺服电机有的用绝对式编码器,这样调换报警是必然的。坐等楼下大神提供解决方案。

网友B:
电机的相序错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增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有错

网友C:
电机可动范围设定错误

楼主:
更换电机后正常

网友D(2016-04-22):
修下电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