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1):
MM440如何实现多段速和模拟量给定自动切换,参数设置。谢谢。

网友A:
多段速?是多少段速呢?最多可以控制15段速,利用8-4-2-1的编码实现。

网友B:
多段速需要使用继电器的触点进行接通,当使用段速的时候,继电器触点断开模拟电位器的接线,当使用模拟电位器的时候,继电器的触点又要断开段速继电器。
也就是使用继电器的触点进行两种调速方案的互锁。

网友A:
以功能图为例,参数设置是很简单的事。

楼主:
您好 设备是机械手 有三个按钮 一个前进快速按钮频率源由预设频率 一个慢速频率源由预设频率 一个随行按钮频率源由0-10V给定 这些功能都要实现。P1000和其他参数怎么满足这些要求。

楼主:
继电器切换时 参数也需要切换吧 比如频率给定源P1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段速和模拟量频率源切换的问题,不同按钮采取不同的频率源 谢谢

网友A:
这三种控制的转换是不是需要电机停止运行状态转换呢?如果是,就非常好办了;如果需要运行中转换,需要外部的通讯支持。主要是,模拟量与数字量作为给定转换,需要离线操作切换,在线转换,做不到。

网友A:
哦,刚看了一下MM440的手册,我说的还不对,楼主这个需求没有任何问题。

第一,开关量输入用5个端子,其中启动停止一个;OFF2安全停车一个,故障复位一个;两个固定值设置用两个端子;

第二,0-10V模拟量输入用一个模拟量输入端子;

第三,P0700 = 2;P1000 = 2;

第四,参数设置这些端子和两段速的固定值。

ok了。

网友B:
快慢速的频率设定,可以使用变频器的段速输出控制端子接点进行控制,即使是在运行的过程中不能停机需要立马切换频率来运行。
“随行频率”由模拟电位器指定,我没有试过不停机,用继电器的触点接通模拟电位器的时候,变频器的输出将会是什么样子,我只做过变频器运行中,通过切换段速控制端子来达到变频器的快速与慢速运行的切换。

楼主:
谢谢热心回答  就是说P1000=2 模拟量,在切换成0-10V给定时不再考虑需要设置P1000=3段速模式的给定源了呗。P1000可以用外部继电器切换吗。频率源有像AB变频器有优先级不?

楼主:
谢谢回答  主要是参数切换的问题 P1000=2代表模拟量给定,P1000=3代表段速给定。我不能需要哪个给定爬到柜子上改变变频器P1000参数吧

网友A:
不是呀。

P0700 = 2;P1000 = 2,就代表端子控制开关量和模拟量控制。两个段速的开关量,直接设置参数即可起作用。无需修改参数P1000 = 3了。用不着。直接激励端子即可实现段速控制或模拟给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