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2):
有一个7.5KW水泵,用2500V兆欧表,摇的三相绝缘值均为5M欧,但是开关合闸后,直接顶掉馈电。显示漏电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对壳的绝缘呢?

网友B:
检查水泵线

网友C:
楼上两位概括了,对地,电缆都要查,从开关侧量下。

网友D:
测量一下断路器下口对地的电阻。

网友E:
三相绝缘?有没有测对地绝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三相绝缘?有没有测对地绝缘?
这个好像楼主没说

网友G:
1.貌似摇表选用不当,用500V就够了吧。
2.对地及电源线有没有检查呢?
3.开关是好的吗?
4.合开关就顶,那电机到底有没有送电呢?

网友H:
楼主测的是相间绝缘,跟漏电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相间绝缘损坏的话,会导致过流或者相间短路,直接跳空气开关。
漏电要测对金属壳的电阻和对地线的电阻值,包括给马达供电的电缆线。

网友I:
5M绝缘指的是对地啊还是相间

网友J:
如果是潜水泵,就是三根出线,相间绝缘没法测量,楼主说的应该就是三相对地绝缘。
不过低压电机用2500摇表不行,得用500或1000的。
显示漏电不一定就是绝缘不好,也有可能接线有问题,造成的零序电流大于保护值,也会报漏电故障。

网友K:
显然用2500V的摇表是电压太高了 ,最好 是用500V的,没有就用1000V的也行。

网友L:
对地测量没有,开关不带负载能合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三个相线分别对地线的绝缘值,相见为零。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错,是对地绝缘值为5M欧,相见为零。另外又接了个7.5的水泵,工作正常。
就是这个水泵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J:
再问一哈,如果匝间短路的话,能否用摇表检测到?、??

网友J:
引用 楼主:
再问一哈,如果匝间短路的话,能否用摇表检测到?、??
测量不出来,在用的潜水泵可以拆机看看,前提是要有密封件备品,油里面进水是常见现象,摇绝缘不一定就很低,只要不是油进水,一般在用的潜水泵绝缘只要不过零,就可以上电试车。

网友M:
我觉得应先在断路器下端检测,再才到电机接线拄处检测,另外,你用2500v的兆表检测,也许本来绝缘层没事,给你检测一下反而击穿了。

网友N:
检查线和 对机壳的绝缘

网友H:
2500V的是电子兆欧表对吧。
需要使用1000V的手摇兆欧表进行测量。另外可能是接地故障不稳定,当接入电源的时候才会跟外壳击穿,然后移动上来进行检修的时候,因为震动的缘故,使用摇表摇,又好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侧不出来,电机在砸间短路是只有用电桥检测

网友O:
你采用2500的摇表测低压电机绝缘(规范采用500兆欧),很有可能你把匝间的绝缘给击穿了,用数字表测一下相间直流电阻试之

网友P:
回复 网友B:
对,也有可能你的电机线老化

网友Q:
有可能是电机坏了,匝间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O:
水泵只有4根出线,三根相线,一根地线,如何检测相见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不负责拆机,也不能拆机。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绝缘么问题的话,就只有匝间短路 了,但是也不好测。。。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种问题很难排查啊,搞得头大,给人么发交代。。。。

网友R:
一般潜水泵电机都是四根出线,相间绝缘用摇表是测不出来的,只能测对外壳绝缘电阻,电机绕组故障,出现相间短路摇表是测不出来的,只有用微欧表或电桥才能测出来,跳开关就是出现了不平衡电流;简单判断电机的好坏,可用万用表微安档,在停机的状态下,用手盘动电机转子,利用电机剩磁来测引出线,三次表针摆动幅度相同电机就是好的,反之电机就烧坏。

网友S:
如果是高压的话可以用2500伏的,对地绝缘有没有测量!

网友T:
引用 网友G:
1.貌似摇表选用不当,用500V就够了吧。
2.对地及电源线有没有检查呢?
3.开关是好的吗?
4.合开关就顶,那电机到底有没有送电呢?
煤矿使用的是660V电压,用500V摇表是没用的。

网友U:
煤矿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可能接错线了把相线接地了!!馈电有漏电闭锁的,送上把手不合接触器应该有漏电指示。

楼主:
回复 网友U:
现实不可能接错的,我最后把地线都么接,只接了3根相线,还是跳闸

楼主:
回复 网友T:
一般都是660V,还有1140V。

网友O:
引用 楼主:
水泵只有4根出线,三根相线,一根地线,如何检测相见电阻??
相与相、相与N线,电桥测

网友U:
如果进线没接错有可能电机扫唐!你摇测时正好不扫唐,手转下电机再对地摇测绝缘。再就是接线时线头有毛刺接地。什么老化、短路不会显示漏电的那些都有相应显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U:
扫唐我倒是不懂,接线绝对么问题的,不可能有毛刺,都是老电工了。显示漏电只能说有问题,不能具体的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S:
引用 楼主:
再问一哈,如果匝间短路的话,能否用摇表检测到?、??
匝间短路万用表测量不出,用双臂电桥测直流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S:
好的,谢了

网友V:
三相电流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