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网线

楼主(2015-10-12):
我们用的AB1769的CPU为什么操作的时候程序容易不定时掉线,是和网线有关么,原装的网线已损坏换成普通的了

网友A:
网线通讯领域,有一个工程技术维护人员非常常用的检查线路的手段,这个方法也可以检测线路的通断和线路的相应速率,稳定性如何,会不会频繁的丢掉传输中的数据包。
这个方法就是:使用PING命令进行检查线路。就是直接在电脑上运行PING命令。

PING命令的具体使用方式:
比如我要检查我的电脑是否能够上网,我就要首先检查我的电脑和路由器之间的线路是否稳定:ping 192.168.0.1 -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确实是网络中断,但很快就恢复了,就是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确实是网络中断,但很快就恢复了,就是不稳定
你是联机进行在线监控对吧,看一下PING命令所显示的时间数值,是否在1毫秒左右,要是500毫秒以上就是网线过长或者网线接触不良,水晶头压制不好,重新压制网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网线不是原装的有关系么,不过PING命令所显示的时间数值大于500毫秒,有时能达到30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网线不是原装的有关系么,不过PING命令所显示的时间数值大于500毫秒,有时能达到30秒
你PING的IP地址就是AB1769的cpu地址对吧,那么你的电脑和AB1769是如何连接的呢?是直接电脑的网线口和PLC的网线口直连吗?还是通过了网络设备直连呢?比如通过了交换机或者路由器进行连接。
一般的PING值不能超过500毫秒,超过就是网络不好,或者网络设备有问题。

网友B:
是网线的问题,不能用普通的网线,不然会经常断线,最好用工业级别网线,带屏蔽的,网线 要带编制带屏蔽的,内部信号双绞线的线……AB的原装线肯定好,但是也是不便宜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