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2):
公司有一个负压系统,领导要求通过调节阀来调节负压使负压稳定在一个值上,我想问的是有没有什么调节阀是可以调节负压的?我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关键是负压通路上要加两个调节阀,分别调节各自的负压,但是负压又是一个电机抽的,能实现控制吗?

网友A:
气动球阀应该可以的,电动阀可能不能长期频繁动作,我用在压力放散控制烧过电动头。
调节开度大小的方式可能不行,要用间断开闭控制,效果不好说,真空的可调节范围太小了,精度不能保证,还要加真空泄放阀,真空泵只能维持一个固定压力,好在真空泵抽空量越少负载就越小,反倒是开口抽气负载最大,这个特性可以利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很懂!

网友C:
有真空用的调节阀

网友D:
我们都是用真空负压表,测量,然后阀调节负压!

网友E:
比例闸阀如何?
没有实际运用过!

网友F(2018-10-19):
有进口的专业的负压调节阀

网友G(2019-02-26):
1.用PID控制调节阀,用真空泵抽,附带一个真空传感器,用真空传感器的数值控制调节阀开度,然后通过真空泵来吸取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