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风阀与设备联动的图纸是这样子的吗?

楼主(2015-10-12):
如图,要求风阀与对方设备联动。
图纸简单,是看得懂,只是不太懂电动阀这东西,和老板要求的联动。师傅说有220V的,但是24V的更加稳定,不容易出问题。
接触越多的东西,越觉得自己是个小白。

网友A:
说具体些呢 没弄明白

网友B:
上面KT常闭也没必要加串,也没看出你要求助的意思?

网友C:
就是一个定时断电的电路,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D:
楼主说反了,正确是220V更加稳定,电压愈低,其可靠性就愈差,稍有一点接触不良,都能导致电压下降,在24V的应用环境下,如果下降超过6V或以上,就有可能信号无法传送,而对于220V的环境来说,不用说6V,即使下降20V,仍然可以可靠的运行。
而24V更加安全,因为是现场电路,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可能,所有在安全要求较高的场合,通常都选用24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定时断电的电路,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F:
是的,24V安全一些。

网友G:
在消防和安全系统上优先采用24V的
常规的还是上220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