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2):
中性点接地供电系统,现场机器设备保护接地怎么做?

网友A:
在车间进线处用根镀锌管打下去做个重复接地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项四线制的,你的意思是不是车间总线零线做个重复接地?那机器设备是不是每台也要将零线和机壳连接呢?谢谢

网友B:
丰相四线制的设备外壳自己接地,不方便接地就接零

网友C:
先了解该供电系统的接地方式(PE线情况)。

楼主:
不是有规定“中性点接地供电系统设备要采用接零保护”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说的很对,就是这样做。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在一个系统里不允许同时接地和接零。

网友D:
如果有使用漏电断路器的场合,即使中性点接地,也要在后级进行区分开来,独立制作接地线路进行防漏电保护。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对的

网友F:
车间进线处重新做个接地,机器设备接地即可,但是不允许同一系统同时接地和接零存在。

网友G:
现场设备现场做接地极
进行接地!

网友H:
用一根地线与大地直接连接就好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A:
同时使用。三相四线制已经接零保护了,检查的来了看见没有接地就开单子罚款。

网友I:
回复 网友F:
我单位全部设备都是接零和接地都做

网友A:
回复 网友I:
原来接零就不太正确,单独接零不安全,应该改为三相五线制做重复接地,所有设备在全部接地,多一道保险。

网友I:
回复 网友A:
改?动静太大了。各种电缆不下千米,插头插座几百个(25-200A),费用最少10W.

网友J:
重复接地

网友K:
没有专门的地线吗?

网友L:
设备接地最好是多点重复接地,这样比较稳妥。

网友M:
在车间重复接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