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L C故障

楼主(2015-10-12):
请各位老师看一下这是什么做障

网友A:
这个怎么能看出来呢,重启一下看可以不,我用欧姆龙的传完程序也报错,重启一下就没了

楼主:
重启了好几次不行。有时设备能启动,有时设备无法启动

网友B:
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C:
ERR灯已经点亮了,使用编程数据线连接PLC与电脑,打开编程软件进行在线诊断故障信息出来。

网友D:
1,对照PLC硬件故障查找原因
2,连接编程软件查找,
3,开关至STOP再送RUN

网友E:
连上电脑读出故障代码;

网友F:
看看故障代码

网友G:
得用编程软件读故障代码

网友H:
电源有没有问题?
连电脑看比较好查找

网友I:
看起来好像IO故障了

网友J:
可对照一下相关资料,作些相应的了解;可参考4楼等的意见。

网友K:
什么牌子的?没见过

楼主:
是施耐德,断电重启几次后恢复正常运行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与帮助。

网友L:
这是施耐德的PLC吧 不是我会说话啊,这好像是施耐德PLC的一个通病,出现了这个故障要不了多久可能就就不行了。我这有两台PLC就出现了I/O错误,以前关电在送下就行了。现在直接就不行了 。我已经把它扔了改了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