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2):
稳压管输入电源有24V,输出没接负载(4个12V的继电器)电压正常,有11.9V。接了负载后只有9.1V。我又把负载接到另一个稳压管,则电压没有变。我换3、4个稳压管了。还是一样。输入端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影响到呢?稳压管输出直接接负载了。没道理啊?

网友A:
输入端电压降了多少,24V给7812供电电压太高了。

网友B:
负载超出其帶载能力。

网友C:
7812输出功率不够

网友D:
有没有接电容啊

网友E:
可按1楼测量一下输入端电压,及4楼所说电容的情况;另外,注意一下连接点是否可靠等。
也可另外试一下所用的7812。

网友F:
给7812供电也就是15-16伏电压啊,用不着24伏啊,负载没有短路的吗?

网友G:
压降大,可能够发热厉害啊

网友H:
7812是1安的,你的电流多大

网友I:
负载太大了吧

网友J:
负载大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现在用的7812电流是5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用16V交流整流滤波后19V输入电压。还有我量了负载电流只有0.5A。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接电容啊,电容是用于滤波的。16V交流整流滤波。

网友K:
是不是提供不了那么大功率。

网友L:
原因是未接消振电容。

网友M:
7812是稳压集成电路,使用中要查一下手册。

网友N: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7812电流是5A的。
78H12才是5A 7812是2A 78M12是0.5A

楼主:
回复 网友L:
有加0.1uF的电容并联

楼主:
已经搞好,换了电容后奇迹般的好了,别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O:
电源内阻大了,你电压再高也没用。

网友P:
搞好了?咋整的?

凡事要讲一个明白,稀里糊涂,以后还会犯相同的错误。

网友Q:
是不是24V的功率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