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读取DB块数值!

楼主(2015-10-12):
西门子S7-300PLC采集的PT100值传进DB块里,组态王读取的数据不对啊,谁懂,看看我做的对么?

网友A:
地址应该是 DB10.DBD0 组态王实数数据类型 用FLOAT

网友B:
数据对才怪呢,传送的时候把实数传到了字地址里,组态王读取的又是一个短型的整数!数据类型搞来搞去都乱了!

网友C:
搞不懂,PT100的值为何要用FC105???除以10转换成浮点数就是实际温度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一语到位,就是组态王里的寄存器写错了,我以为DB里新建的数据在第二行,所以地址是2呢,所以我在组态王里选的是DB10.2,我一开始选的是浮点型,但是没有数据,只有无符号整形有数据,数据还不对,所以上来问问,那个DB里的数据地址是看的名称前面的地址+0.0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直接读的数是4970,四位数啊!除以10是有497,温度太高了吧,我也感觉这个温度不太对。

网友D:
数据类型你都没搞清楚哦,传送的时候把实数传到了字地址里,多看看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一语到位,就是组态王里的寄存器写错了,我以为DB里新建的数据在第二行,所以地址是2呢,所以我在组态王里选的是DB10.2,我一开始选的是浮点型,但是没有数据,只有无符号整形有数据,数据还不对,所以上来问问,那个DB里的数据地址是看的名称前面的地址+0.0么?
是的,看前面的0,你输入的是符号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PLC采集PT100的值,现象是我给PT100加热,PLC采集的值变化也不大啊,我用PLC采集的数值是5031,用FC105输出的是18.2,我给PT100加热后,PLC采集值才6082,FC105输出才22点多。是不是需要别的换算呢?

网友E:
你直接读PLC运算出来的变量就可以了,要是觉得不对,用组态王的变量运算也是可以的。
变量定义中不是有原始值和工程值么,你定义好,运算出来的值和PLC中运算的值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