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2):
从厂里捡回来拆机件,315KW的没有电源吸收板和可控硅触发板,修复好开关电源后,用160KW的电源吸收板和可控硅触发板代替,上电就显示INF2,内容是不兼容的电源板,检查功率与控制卡不兼容。是不是这两块板的功率不够,所以不兼容,或者是控制卡本身还有问题。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
附上图片

网友A:
第二块板上的存储器数据与主板不兼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是这样吗,那谢谢了,还有个问题,有一个控制卡VX4A61101Y的能与315KW通用吗,之前也不知道是多少KW的,我换了一块控制卡的话就报额定功率不匹配,如果是可控硅触发板有问题的话就换315KW的就好了

网友B(2017-04-17):
引用 楼主:
真的是这样吗,那谢谢了,还有个问题,有一个控制卡VX4A61101Y的能与315KW通用吗,之前也不知道是多少KW的,我换了一块控制卡的话就报额定功率不匹配,如果是可控硅触发板有问题的话就换315KW的就好了
您好,您的这台施耐德变频器INF2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应该是电源板上面的存储器坏了 可以在面板里面看下功率参数是不是315KW   现在应该是显示1200KW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