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2):
查了很多资料,脑子不够用,看不懂。
哪位能简明扼要的讲下。

楼主:
另外,原设置是通讯控制,且接有编码器。取下变频器单独上电后,报警LED闪,且报“外部数字输入错误”,是否正常?
如果设为面板控制,可以不接编码器试机么?

网友A:
这个可以谈谈!弄好通知兄弟啊!

楼主:
就没有人能做么?---面板控制的设置!

网友B:
没下载这个变频说明书,你有发上网看看。

楼主:
找到办法了:
1、参数设置:
configration\main commands=digital;
configration\control mode=local;
2、端子:
16、18短接
19、15短接
15、14短接
12、13短接
13、14接常闭按钮(当停止按钮用)
上电后,自检,报找到1个可选件,OK;报另一个可选件未找到;但已经不再报警,报警LED不亮。
面板上,按“1”,可以起动,按“0”不能停止(需要按13、14接的常闭按钮)。
以上对西威AVY3110.
频率还不能增加或减少(可能我现在的变频器还有其他问题,虽然面板可以控制了,但是启动后,面板“+torque"LED亮,变频器有响声,没有输出转矩,电机不转,“+”、“-”键也不起作用。可能参数有问题,或有隐性的硬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