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2):
车间有一道工序,远程双向控制正反转卷扬机,正反转卷扬机在推动小车到达一个指定位置的时候,在不用PLC的情况下实现卷扬机自动回到起点位置,现有条件24V直流稳压电源一个,可以在正反转启动按钮上取得220V交流电源,起点位置
终点位置

本人现在利用一个光电开关和一个24V小型吸电器实现了第一次的自动返回,在正常生产的时候,前面那个小车会被拉开,如果前面那个小车还没有离开光电开关,第二次小车就不能前进,推动前面哪一个小车,如何实现小车还在光电开关的位置卷扬机前进去推动前面那个小车,而且还要在光电开关哪里停止后自动返回在起点位置。。。。。敬请大侠给个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懂,第一次行走到尽头自动返回,第二次有障碍物挡住的时候,不能在继续前进?还是继续前进推动障碍物再继续返回?

网友B:
楼主只要找出实现的逻辑关系和足够的多的继电器就能实现。

网友C:
继电器是可以的,煤矿没有用PLC是提升机的100多个继电器实现逻辑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继续前进推动障碍物再继续返回?

网友D:
“前面那个小车”和“用来推的小车”,不共用一个检测点,能够解决么?

貌似,楼主没有把工艺文件表达明白??

网友E:
加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F:
传统电路一样可以,没PLC之前不也是一样工业革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面那个小车是我们用的小板完全独立不用电,可以人工推,推那个小车就是卷扬机控制。

网友G:
这要看具体的电路,和使用的器件;
当小车在前面检测位置,若卷扬机在起点位置,则可能可以作为一个判断条件。

网友H:
继电器控制电路肯定可以解决的。只不过接线麻烦多。

网友I:
楼主的意思是要第2个小车自动往返是吗?如果是的话只要限位或光电只在第2个小车经过是才动作,这样能做到的对吧。

网友J:
如果卷扬推动的小车行程固定,就是说每次前进和后退所到的位置是一个固定的位置,那很好搞定,关键在于第二个小车没拉走之后又顶第二个小车的安全性怎么保障。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没有问题,第一个小车前面应该是空的,如果第一个小车前面都有小车的话,问题就没有了,因为前面用一个小车,后面那个光电开关面前就没有小车了,现在的问题是前面是空的,第一个小车推到位后,如果推第二个小车的时候光电开关处于前进断开,后退闭合的状态,无法推到第二个小车。。。也许说的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只要光电开关前面没有小车,是可以保证到位自动退的。。。问题是第一个小车在光电开关前面,

网友K:
你画个整条轨道的示意图,然后再把前进跟后退的情况都写出来,然后一一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K:
今天上午做好了,我利用卷扬机前进时启动开关上面有220V电压,用这个电压给一个时间继电器,让这个时间继电器的延时触头来控制光电开关的电压,这样光电开关平时没有电压不工作,卷扬机随时都可以前进,因为卷扬机从起点到终点几乎都是那么多时间,就是远点和近点都没有关系,只要过了我的自动刷小板的机器就可以了,我现在设计的65秒就可以了,晚上有时间上传个图片。。。。。谢谢!

网友J:
卷扬原位在1#光电处,要将小车推到2#光电处,你用2#光电常开导通一个中继3,再用了中继3的常闭点接通时继电源,时继延时输出一个信号断开卷扬向前,也就是说卷扬要将小车推过光电灭后才停,同时启动卷扬返回。现场应注意卷扬正反转互锁。只有在卷扬正转时2#光电档住后放开才返回,这样控制是否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说的意思给我现在改的大同小异,只是比我的复杂一点,效果一样。。。。。谢谢你,大师傅!

网友L:
继电器的逻辑电路是能够实现的 不过比较麻烦  先把逻辑关系理清楚 再来想办法实现!

网友M:
有限位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N:
你的控制成本也不低了,可以尝试板子控制,很经济,程序灵活,可以很完美的控制

楼主:
总的就一个光电开关,一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小型吸电器,成本300不到吧,关键是仓库里面有这些东西,老板要的是结果,而且是不出现钱那种。。。。这样改动后,这道工序就不要人了,老板都是聪明人。

网友O:
这是小问题,想通了很简单的。

网友O:
回复 楼主:
照你这样描叙的动作,不太合理也还不是最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不用光电开关,因为我最早想到的是光电开关,现在并在上面也没什么,只是线路复杂了点,只要我明白就可以了,谢谢大哥说穿!

网友N:
再小的动作要稳定,就要多用检测开关,减少时间因素的利用

网友P(2016-05-17):
买一大堆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的钱足够换一个plc了 嫌贵就买单板的 才200多块

网友Q:
做电工就是需要多动脑多动手

网友R:
逻辑关系说得有点乱,但貌似不太复杂,多装几个检测点应该很好解决。

网友S:
一个PLC才多少钱啊,这样的逻辑关系用继电器来实现出问题就有你烦,停产的损失就不是一个PLC的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