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2):
STC-100A 微电脑温度控制器设置-35度,并保持不变。

网友A:
-35度?是冷库使用对吧。
设置温度上限与下限,接驳好传感器线路和控制线路即可实现。

楼主:
是的,但是我们的冷库达不到这个温度,上边这要显示器显示这个温度就可以。

网友B:
原来是要做假!冻食品可能还不怎样,如果是冻药品这可能是做害人的缺德事。

楼主:
领导强烈要求,为应付检查,我也没办法,过后在调整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