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2):
我们公司输煤皮带采用了一台三肯VM06型变频器,110KW带90KW电机,采用速度控制(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由于距离较远,变频器离电机有100多米,电机做过好几次自整定,参数基本都差不多,定子电阻54.15 转子电阻8.33 定子电感14.67 转子电感14.67 励磁电流46.72,运转后电流60A左右,但过了一会就跳加速中过压,查询故障时数据,直流电压在540左右,询问厂家,励磁电流调至60,启动时电流很大,直接过流报警,调到50,能启动,但运行时不定时跳加速中过压,实际上是匀速运行。厂家一直说是自整定有问题,但做过好几次都成功了,数据差别也不大,求问大神,解决方法。另外,我们同时装了四套,有一个跟这个基本一样(除了电机品牌),但从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A:
把可以的运行参数调用到会报警的变频器下试试

楼主(2015-11-28):
原因已找到,启动中继触点不好,偶尔瞬断瞬启,瞬启时电机未停下,由于没有选用编码器,采用的是按设定的启动频率启动的,所以变频器认为有外力,报启动中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