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2):
小型伺服馬達,出三條線,2條电源,1條Pwm信号,如何使馬達作动,馬達規格SG-90,用三菱pLc

网友A:
你这有驱动器吧,按照驱动器的要求接线控制,怎么会只有一条线

网友B:
楼主上个图看下是什么黑科技那么牛叉,plc可以直接驱动马达。

网友C:
确认是否是真正的伺服马达,可以拍照设备图片进行上传供网友辨认。
即使能够确认是真正的伺服马达,也需要另外配置伺服驱动器进行使用的,虽然说伺服马达也是交流马达,有时候也可以直接使用交流电进行驱动,但是要真正发挥出它原本设计的功能,必须使用厂家配套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D:
应当不是伺服电机,你图片传个上来;

网友E:
这个是舵机,也叫伺服,自带驱动器,没做过估计等同于步进马达脉冲指令要PLC上位机发出可调方波驱动。

网友F:
SG90 舵机,连驱动带电机一起,微型伺服,一般都是单片机控制。

网友G:
直驱看书上有,没有用过

楼主:
小型伺服馬達,出三條線,2條电源,1條Pwm信号,如何使馬達作动,馬達sg90,若要用三菱pLc编寫程,如何讓馬達作運轉

网友H:
编程50Hz左右的频率的PWM,控制占空比,50%时0度,减小、增加占空比,舵机进行左转、右转。

网友C:
这么小的塑料齿轮马达,是航模上的?还是模型玩具上的?确认其来源是研究其用途的一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