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载后跳过流故障

楼主(2015-10-13):
带载后跳过流故障

  这是一个有代表性比较令人挠头的故障。空载、轻载表现正常,现场带载后报警。此类故障,往往因维修部不具备带载条件,也无有效的检修手段(如具备大电流检测条件),很难确切查清故障根源。
(学员提供真实案例)
一台CHF100A型55kW变频器,轻载试机正常(电流达50A),带载(运行电流达75A)后报OUT2(逆变单元V相故障),检查驱动电路、IGBT模块均无异常。故障疑点有二:一是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不足,尤其要检修其电流输出能力;二是IGBT模块本身不良,大电流运行时其导通管压降增大,致使检测电路报出OUT2故障。
前者故障,可通过对驱动电路的细致检查,来排除掉。而对于后者,可采用(1)代换V相IGBT模块,(2)将本机V相和U相模块互换(或将脉冲端子互换达到同样目的),来验证是否为IGBT模块不良。
本例故障,现场采用(2)方法,模块互换后,报OUT1(逆变单元U相故障),从而证实故障系原V相IGBT模块不良,代换模块后故障排除。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5年10月13日

网友A:
看起来是常规的检修思路,结合实例却又不一样;加上分析,就是很好的资料。

网友B:
我们厂以前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台爱德利的机子就是,我们是委外维修的,每次维修后拿来装上就抱过流故障,又拿回去重修,修了几次就是修不好,后来没办法了就买了一台新的。

网友C:
学习了,大师的贴每次都是读两遍的

网友D:
遇到过东芝的,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屏蔽故障让客户去用,等模块坏了再换。

网友E:
出现这样的故障现象确实是比较头痛的,要冷静思考分析故障原因,注意故障现象的特征才能排除故障,提高维修经验。

网友F:
顶了。

咸老师有没有先用表---测试模块的触发电容呢?最后有没有打开坏的模块看看?晶片受伤了?

楼主:
谢谢各位参与!不是我经手的,是学员接的机子修复后电话告知的。觉得有点意思,发到这里。

网友G:
是个好方法,不过实现比较痛苦,机器拆了装,装了拆;
可以测试下模块的输入电容,电阻;很有可能IGBT的排线没拆好也会误报;IGBT软损坏的情况比较少吧

网友H:
咸老师,我是看着你的书一步步走到现在的,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让我入门,今天读到次篇博文,仿佛回到以前读书的感觉。

网友I(2015-11-23):
回复 网友B:
这是维修人员水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