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触摸屏历史数据表数据列设置

楼主(2015-10-13):
台达触摸屏历史数据表数据列设置,为什么都是一个值,我只是想在时间触发时,显示和保存4个数据记录。
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对,谢谢指点。

网友A:
数值单位30就包括了D10-D49了,你写了4个,4个都直接设1就好了,还有D10至D13你程序上赋值怎么赋的?

楼主:
搞好了
是历史缓冲读取地址设置为D10,数值单位为10个,实际用4个,(D10,D11,D12,D13)对应四个数据列,在上图中资料起始位置项分别设置为0,1,2,3.对应D10,D11,D12,D13。这样数据列就出来值了。谢谢2楼

楼主:
D10至D13你程序上赋值,是在PLC上,用MOV传送命令,将4个输入模拟量分别送D10至D1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