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3):
    A     M     72.0
     =     L      0.0
     BLD   103
     Call
     BLD   3
     =     L      5.0
     CDB
     OPN   DI    80
     TAR2  LD     1
     L     336
     T     DIW    0
     L     10
     T     DIW    2
     L     256
     T     DIW    4
     A     L      0.0
     =     DIX    6.0
     A     M     72.1
     =     DIX    8.0
     A     M     72.2
     =     DIX    8.1
     A     M     72.3
     =     DIX    8.2
     A     M     72.4
     =     DIX    8.3
     A     M     72.5
     =     DIX    8.4
     L     MW    76
     T     DIW   10
     L     MW    78
     T     DIW   12
     LAR2  P#DBX 0.0
     UC    FB    80
     LAR2  LD     1
     A     DIX    8.0
     =     M     72.1
     A     DIX    8.1
     =     M     72.2
     A     DIX    8.2
     =     M     72.3
     A     DIX    8.3
     =     M     72.4
     A     DIX    8.4
     =     M     72.5
     L     DIW   10
     T     MW    76
     L     DIW   12
     T     MW    78
     CDB
     BLD   4
     End Call
     NOP   0

网友A:
因为CALL在STL语句中是CALL FB/FC这样调用的,而END CALL在STL中是系统默认而不是用户填写的。

所以产生了语法错误,才会是红色的。

估计你这段程序是从PLC上上载的。

楼主:
是的,如果我这样再下载到PLC里面能使用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如果我这样再下载到PLC里面能使用不!

你需要确保程序中没有错误才可以保存,你需要保存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