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

楼主(2015-10-13):
该图中的CT1P/16A家用接触器出现接应急灯判断线,是啥意思?

网友A:
接到应急灯的电源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C:
出现回路是应急电源回路

楼主:
这句话是啥意思啊?

网友D: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吧,引至消防系统的信号线;至于信号的来源,则需看相关的图纸或资料。

网友A:
找一本电工识图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