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3):
一个开关按钮,在达到某些特定数值时自动开关闭合,这个怎么写?新手小白

网友A:
这个,在PLC里面做比较容易吧,直接使用比较指令,当比较结果相符的时候,直接接通内部的中间继电器,进行驱动其他元件。
在力控软件上制作,没有制作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开关按钮,在达到某些特定数值时自动开关闭合,这个怎么写?新手小白

同为力控小白来回答你:

在全局脚本动作下应用程序动作中编写程序运行周期执行中编写程序,例如:
IF (Data_1==100) THEN
 run=1;
ELSE
run=0;

ENDIF

当Data_1的数值为100时就将开关上连接的离散量run置为ON,其他数值则为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