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3):
组态王与三菱FX1N不能正常通讯,使用的是笔记本转串口,通过编程口连接,PLC是否需要设置,恳请大神指导!

网友A:
不需要设置plc
编程口很容易连接
组态软件好了就行了

网友B:
直接在组态王端口组态FX系列编程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成功啊,请指点一下。

网友C:
三菱plcfx1n与电脑能连接.也能读写程序和控制.但与组态王不能通讯.组态王运行有问号.改成无通讯协议没问号.但不能控制.怎么回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设置plc
编程口很容易连接
组态软件好了就行了
三菱plcfx1n与电脑能连接.也能读写程序和控制.但与组态王不能通讯.组态王运行有问号.改成无通讯协议没问号.但不能控制.怎么回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