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3):
现在手头一台AB power flex 40 7.5KW的变频器,上电没有任何报警,按运行没反应,频率也给不上去,面板端子都试过,最后查电路主回路继电器上电后不吸合,而主回路继电器吸合信号来自于CPU,测的CPU此脚的电压为5V,当拉低这个5V主回路继电器就会吸合,由此判断是CPU没动作的原因。恢复出厂值试过,也没解决问题,网上淘了一二手的主板,卖家告诉我不知道好坏,让我拿来试机,收货后上电是一养的故障,再三检查了板子,就是发现不了问题,或许我买的主板恰好和原主板一样的故障,现在迷茫中,诚请大家交流一下。
此机型号:22b-d017n104

网友A:
b005母线电压多少?不正常,查母线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b005母线电压多少?不正常,查母线检测电路。
D005母线检测电压是545V,我实测电压是540V,感觉没有问题

网友A:
01和11要连同才能运行,母线电压显示正常,继电器就要吸合,不吸合单片机可能有问题(出现过几台无法启动,单片机内部开路,没注意继电器是否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和11要连同才能运行,母线电压显示正常,继电器就要吸合,不吸合单片机可能有问题(出现过几台无法启动,单片机内部开路,没注意继电器是否吸合).
非常感谢,问题找到了,就是主板故障,AB变频器是这样工作的---上电继电器是不会吸合的,当按运行时母线继电器才会吸合,现在新问题是我买到的主板是220V的,所有参数都是220v的基准参数,这个可以改吗,还有,AB的主板是否可以改功率

网友A:
功率参数在93C86程序里,你可以换一下集成块试一下,可能会变回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参数在93C86程序里,你可以换一下集成块试一下,可能会变回380v。
师傅你好,很感谢你的回答,刚刚客户回复我他换了代替的机子,这机子要成本高就不修了,送给我,然后,我也已经将错买的板子发回去了,尽管没看到最终的结果,但还是收获蛮大,感谢你的宝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