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3):
 博世力士乐18.5kw变频器上电屏闪没显示。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在哪?

网友A:
查电源(5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查电源这是最先要做的

网友C:
用常规办法,查。

网友D:
查开关电源电路

网友E:
哥 我也来捧个场  嘿嘿  咱不修了  累      猜到我是谁了吧

网友F:
查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

网友G:
开关电源问题,如果有电子基础的话可以一试,没有的话,还是送修吧。

网友H:
开关电源有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