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3):
新项目要用到西门子PLC,刚接触西门子PLC
1,我已选S7-1215C主控请问选择哪个版本的编程软件,V12行不行?
2,STEP 7 Professional V12与WinCC Professional V12有什么区别,是否都需要下载安装还是只需其一就可。
3,V12对电脑硬软件有什么要求?

网友A:
1、如果是V4.0版本的硬件,建议使用V13 SP1.
2、Step7用户对PLC的编程,WinCC用于组态上位机项目。
3、使用博图建议的配置是:I5或以上CPU,8G或以上内存,最好是SSD。

楼主:
哪我只需要对PLC编程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WINCC了。还是要编程必须先组态。。

网友B:
楼主只要安装的是WIN7系统,不如就直接安装V13SP1啊。

楼主如果只要PLC编程的话,就只安装STEP 7 就好。

fujifa 的建议配置对的啊。有固态硬盘运行速度很快。但是建议配置并不是说其他配置就不能运行。
我用的还是2011年买的笔记本呢。表情配置不好,打开运行稍微慢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要安装的是WIN7系统,不如就直接安装V13SP1啊。

楼主如果只要PLC编程的话,就只安装STEP 7 就好。

fujifa 的建议配置对的啊。有固态硬盘运行速度很快。但是建议配置并不是说其他配置就不能运行。
我用的还是2011年买的笔记本呢。表情配置不好,打开运行稍微慢点。

没有SSD运行起来速度是痛苦的,是生不如死,欲罢不能的痛苦……………………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的解答,现在安装好V13了。。已可以使用。。
多谢很多的多谢!!!!!!!!!!
希望我以后也能帮的上以后的新人。。。

网友C:
还有显示器的分辨率,低于1920X1080看起来也是很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