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3):
如何让控制器显示-35度,并保持不变,其它因素不管。(领导要求

网友A:
把温感放在恒定的负35度的环境里

网友B:
因为温度控制器的厂家在制造产品的时候,是忽略楼主的这种奇葩的需求的,工控设备领域讲究的是真实控制工艺,不能有半点弄虚作假的成分。
要么直接拆卸改造控制器,让其废掉变成只显示数值而不能真实控制温度的摆设,要么进行冷库的温度达标要求的改造。

网友C:
你是要作假,骗人。

网友D:
这是作假哦。。。

网友E:
昨天你才发过一个类似的帖子,今天又来发,是否领导催的紧?如果威协到你的工作,可用站内邮件教你应急。

网友F:
什么传感器?如果是热偶,反着接,就是负温度了。嘻嘻,其实这个是编程解决的问题。

楼主:
5楼的,表情站内邮件怎么发

网友G:
传感器大多是热敏电阻,在负35度下测量一下传感器的电阻值,然后用一个普通电阻代替传感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