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晶800B变频器

楼主(2015-10-13):
小弟是菜鸟,今天碰到三晶变频器散热风扇坏了,想自己更换,发现原来的电路板上的拨插座坏了,因为环境问题其中一个插脚腐蚀断了,看了半天,没有弄懂电路板是怎祥拆开的,四个角罗丝和整流模块罗丝己拆,没有见到独立管上的罗丝,多请师傅前辈赐教,多多感谢

网友A:
上个图帮你看看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小弟是菜鸟,今天碰到三晶变频器散热风扇坏了,想自己更换,发现原来的电路板上的拨插座坏了,因为环境问题其中一个插脚腐蚀断了,看了半天,没有弄懂电路板是怎祥拆开的,四个角罗丝和整流模块罗丝己拆,没有见到独立管上的罗丝,多请师傅前辈赐教,多多感谢
附上图片,上面板已拆

网友B:
哪有图片呢

网友C:
是小功率分立件的吗?三晶喜欢反安装的!从生产工艺上分析生产效率灰常低,熟家庭作仿…

楼主:
是4kW的小机种

网友D:
估计你的是小功率单管机,单管都是直接固定在散热片上的,板子上拧不到固定螺丝,需将单管一一焊掉才可以取下板子

楼主:
好象是独立管的,没有看到螺丝,以前拆过独立管有各自的螺丝.如果是这样,那流水线上应该效率很低下吧,真的是小作坊工厂。

网友E:
三晶小变频器就不要维修,买新的。

网友F:
基本是垃圾产品,必须用烙铁把每个单管igbt与线路板脱离,才能拿起。

楼主:
领教了,真的产品太与人特别,不知生产线上如何生产。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样省去了插件接口和线路板,在加上元器件的质量成本,这样利润不就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