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能修不

楼主(2015-10-13):
捡了个东西没资料,好像是坏了,不知道是不是没内存,可以写入读不出

网友A:
可以写入,则可以写一个简单的程序试试,比如一个输入控制一个输出。

网友B:
可以写入能不能运行你写的程序?

楼主:
一运行故障灯就亮报6042

网友C:
修是可以修,不过这款太老了,没必要了;
可能用了20年;本来就是别人淘汰下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款是不是要加存储盒啊,总是软元件设置不对

网友D:
别人加密了你就读不出,可以写一个小程序覆盖试试。

楼主:
写入正常,运行报故障,在读出啥也没得。

网友E:
我们生产线还有这个。

网友F:
老款机型了,即使能用,也不稳定了,估计是CPU板有问题了。
度娘只能看到6040和6041的错误,楼主确定是6042吗?
http://www.go-well.cn/plc.html

网友G:
如果自己会鼓捣的话可以一试,不会还是丢弃吧。

网友C:
可以加存储卡,不过如是你的CPU板有故障的话,插上存储卡也不会被识别的;

网友C:
如上,存储卡用的是与FX2N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