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启动控制

楼主(2015-10-13):
用两个接触器(其中一个接触器共用星形和三角的启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可以做到电动机星-三角降压启动吗?

网友A:
不可以,本来就是两种接法,每个接法一个接触器。
两个接法共用一个接触器?不可能。

网友B:
可以。但接触器器要有6个触点,市面上很少,而且比较贵,用3个更合理,划算

网友C:
两个接触器,线包并联控制,就是6个主触点的接触器了。哈哈。如果是固态继电器,那就一个控制信号,同时并联驱动6个固态继电器的输入。也行呀。

网友B:
也可以用辅助接头,两个也可以,主要看负载大小,辅助接头一般通过电流比较小。理论上能用,实际操作很少用,因为大电流的辅助接头很少,价格不便宜,不如用3个的划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D:
你的思路画出图给我们见识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的主接触器,都是三组主触点外加4组辅助触点,你图片里面五组主触点的接触器,很少或者很难购买吧。

网友A:
忘记说了,主触点一般只有常开触点,常闭的主触点,还真的没有看到过。

网友E:
以前为了省钱有这样做的,就是用另一个接触器的辅助触头短接做Y点直接起动,然后在延时吸合。

网友F:
可以做到,不过安全性差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真是经典,接触器要6主触点

网友H:
混泥土输送泵车就是2个接触器做星三角启动!
也就是KM1没有滴!
大家看一下把KM1去掉就是泵车电机控制(为了省一个接触器)

网友I:
常规的星三角起动用三个接触器,1是星形接触器,2是三角形接触器,3是电源接触器。可以不用电源接触器,从而实现用两个接触器进行星三角起动,缺点是停机时电机依然带电,因此停机后一定要把电源开关(断路器)分闸。

网友J:
没有用过2个接触器的星三角
常见的就是3个接触器的

网友K:
原理上应当可以;利用辅助触点的话,需注意容量。

网友L:
一般都是三个接触器,因为有一个星行转三角形!

网友M:
回复 楼主:
用星三角启动肯定电机比较大了,启动电流也大,楼主这图理论上看着可以,但星角转换时间太短容易跳闸。。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一台老式90kw捻胶机就是这种接法,第一次见到感觉很疑惑。

网友O:
引用 楼主:
建议5楼电路用在功率较小的电机

网友P:
回复 网友H:
说对了。。我来上图给大家看吧。就是两个接触器实现星三角启动。

网友P:
这个电机就110KW的。。星三角启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P:
说对了。。我来上图给大家看吧。就是两个接触器实现星三角启动。
楼主:你的导线接触不良啊,烧的那么厉害

网友P:
回复 网友H:
拍照之后就重新做过接头了。。

网友Q:
这个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只是为了省一个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