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3):
一台插件机运行中报CPU卡错误。耗费了半天时间排除了通讯线,板卡等故障。现在已经锁定是SSD硬盘损坏。到万能的某宝都找不到啊,厂商回复已停产这类配件。咨询二手设备商说可以找到,硬盘,做系统,装程序调机报价差不多小一万。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到某宝上寻找1G的CF卡就得了。

网友B:
更换PC,重新组态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几块板卡加主板价值数十万才能更换下来,你建议我换PC。高见

网友A:
其实就是一台工控机,不懂是什么系统?是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吗?还是DOS系统,或者是定制的嵌入式系统?

楼主:
dos系统。进口设备,人家十多年前就配置SSD硬盘做系统盘。机型现在淘汰了。这玩意是真不好找?寄希望有旧设备拆机件。

网友C:
把硬盘内的数据拷贝出来
数据恢复软件
有硬盘内的东西应该好办多了吧!

楼主:
固态硬盘损坏了数据是拷贝不出来的。

网友A:
制作操作系统不是简单的拷贝与粘贴的,需要重新安装操作系统,不过要是有一样的完好的设备,可能好弄一点。

就算能够购买到替代原SSD固态硬盘的零部件,制作系统和重新调试也是一件麻烦事,首先联系原设备制造商,如果因为成本的原因,在再寻找市面上的第三方维修部尝试低成本维修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台插件机运行中报CPU卡错误。耗费了半天时间排除了通讯线,板卡等故障。现在已经锁定是SSD硬盘损坏。到万能的某宝都找不到啊,厂商回复已停产这类配件。咨询二手设备商说可以找到,硬盘,做系统,装程序调机报价差不多小一万。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64m ssd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下午拿实物跟店家沟通确认下。如果可以代用那真是太好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是这个吗,在三菱触摸屏上拆的

网友F:
找电子硬盘。直接插到ide口上就行了。2G的也不贵。

网友G:
就是找个CF卡再弄个转接头就行了。。

楼主:
修好了,硬盘只是不好买,不值钱。原厂光硬盘报价7K多。找了个行业单干户。2K所有问题解决。

网友A:
电子产品就是这样,老古董的配件,技术和容量都已经落后了,不值钱了。但是这种老旧电子产品一旦附加在能够盈利并赚取巨额利润的工业制造设备上,其使用价值就会飙升。

原厂家在配件这一块也狠赚的,其实原厂有原厂的解决方法,民间有民间行业高手的生存业务,这就是市场需求。

网友H:
市场上还有串/并和并/串线,买时问清楚即可。

网友I:
楼主公司有插件机,还有贴片机,你是SMT工程师吗?

网友J:
古董就是这样,我不会告诉你一个西门子的S5CPU942就要12000

网友J:
这个其实就是系统主板识别的问题,其实只要你的盘不大于10G就可以,不过系统在识别时候就算你的盘是大的也只能识别到1G,你是一下先格式化就可以,格式化后基本可以用,估计你的系统装机时间在95年到2000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