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的屏型号修改后再打开还是以前的型号,怎么回事???

楼主(2015-10-13):
屏的型号修改后保存再次打开后还是以前的型号,怎么才能改掉??

网友A:
试了一下,没有这种问题。更改型号后,保存都不用点,再打开还是更改后的型号。

网友A:
安装简单,不行就卸载后再安装一下。

网友B:
我试的结果跟楼上一样。

网友B:
重启mcgs后看看型号变没变。

网友C:
不会吧,骚扰客服,昆仑就是便宜,哎,鄙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没有这种问题。更改型号后,保存都不用点,再打开还是更改后的型号。
你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比如我新建一个工程, 型号为7062KX 、然后我把型号改为7062Ti再保存工程、关闭组态软件。
再把工程打开、打开工程设置、这时发现型号还是7062KX跟新建工程时的型号一致。
你估计是没关闭软件再打开、我都换3台电脑试了、更别说重装软件

网友D:
貌似我上次也遇到了,虽然组态上显示正常,但下载大实际屏里还是原来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发现了 工程设置从7062KX 转为 TPC1561的时候 再打开是转换后的。
更改成 TPC7062KD 70等,还有个10寸的,再打开还是原来的。
就是说出现下面这个图的时候可以保存,不出现就不能保存。

网友E:
楼主用哪个版本啊?我用7.6的没出现所说情况, 实在不行先工程另存为下应急试试,或者换个其他的软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