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3):
有会做维纶触摸屏的子菜单的吗?就是点击菜单就会像上拉伸,出现主操作,手动操作,监视画面等页面跳转按键,大师们指点

网友A:
楼主可以直接用3号快选窗口,也可以根据需要自己做个,只要选择合适的宽和高以及所在的X Y 位置就好。
将主操作 等按键放在快选窗口或者自己做的窗口上面。
快选窗口可以放在左边或者右边,自己做的位置随意了。

网友B:
直接用功能键切换基本窗口不就得了,费那事做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C:
若是电脑上面编程用,直接下拉菜单就可以了,若是操作时候用,直接使用界面跳转功能就可以,但是一般的设备不需要搞那么多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