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3):
我知道西门子200 用move指令进行输出模拟量的操作  现在正在学习新的s7-1200   手里由cpu为1214c西门子1200一个  模块sm1234一个 已经进行组态连接  但是如何用模拟量模块输出电流信号 或者是电压信号呢   在1200上 是用move指令吗  还是用其他的指令  求大神指点 谢谢

网友A:
直接MOVE,注意组态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接了 用电笔测量没有信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用了一个简单的move语句  out这边是 地址是qw96    是sm1234模块的输出口 但是不知道in那边应该是什么东西

网友A:
注意组态时的信号类型,通道地址!

网友B:
NORM中的 MIN和MAX 就是实际工程量的最小和最大值。NORM中的VALUE的值,可以通过MOVE传送。

SCALE中的MIN和MAX 就是PLC内部的最小和最大值。SCALE中的OUT就是模拟量输出地址。

组态时选择0-20MA就是说0-20MA对应0-27648;或者4-20MA就是4-20对应0-27648; 以前版本组态中没有4-20MA,只有 0-20,此时,4-20对应的就是5530-27648;

电压信号也一样,如果是-10--10 就是对应-27648——27648.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我选用的是模拟电压输出类型  范围是-10~10v   那么NORM中的MAX 和MAX就应该为-10 和10   相同的scale是plc内部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所以 SCALE中的MIN 和max 就应该是-27648~27648   out 那边应该是给模拟量的输出端子qw96  您看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ve 对应的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比如我选择模拟量输出电压信号-10--10   就是对应-27648——27648.应该在move的in端输入-10 到10 之间的数  还是输入-27648——27648之间的数那

网友B:
NORM中的MIN 和MAX  是实际的工程量的量程啊,不是-10V到10V  电压还是电流是在模块通道组态中选择的,不是写在程序里的。

就是说 假如你的模拟量输出是控制给定的频率,实际频率的量程为-50到50,那么NORM中的MIN 和MAX 就是-50 和 50.

下面这部分没错:“相同的scale是plc内部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所以 SCALE中的MIN 和max 就应该是-27648~27648   out 那边应该是给模拟量的输出端子qw96 ”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ve 对应的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比如我选择模拟量输出电压信号-10--10   就是对应-27648——27648.应该在move的in端输入-10 到10 之间的数  还是输入-27648——27648之间的数那

直接输入,当然是传送-27648—27648之间的数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看一下 这样对吗 不过您说的实际频率的量程我还是不太理解 现在只是想简单的测量模拟量的信号而已 我选定的norm mix和max是0.0和50.0 value是30 但是这样还是没有电流模拟量输出啊

网友B:
既然程序检测已经有数据了,说明程序没问题啊。
只要接上正常的设备后,肯定会有电流输出的。
如果控制没反应,就是接线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是要控制什么啊? 怎么接的线呢?不如把图纸发上来一起看看。

网友B:
楼主用表检测的话,万用表串接进去啊,打在MA档,表针不要插错了。 注意模拟量两端电压,形成回路啊。
不会是直接用表检测的两根线吧
,这样可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谢谢指点 我刚刚解决了电压的问题 就是用move指令 -27468~+27468 对应的是-10~10V 输出还是比较精确的 但是现在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模拟量电流的问题 在模块通道组态里面将模拟量输出类型变成了电流 电流范围是0~20ma 相同的 也用move指令 但是 最大只能输入1000就到达了20MA 这样的话 不是应该输出0~+27468吗 完全不成比例啊 这时什么情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人学生 老师让自己学习一下1200 还没有工作呢 比较迷茫 新手中的新手 以后还得请教各位大神呢 麻烦啦 !

网友B:
正常的项目中都是用NORM SCALE 这两个指令来做的模拟量;
而且通道设置成电流后,0-27648对应的肯定是0-20MA。这个是不会错的。
不知道楼主是否哪里弄错了。估计问题就出在,楼主是怎样测量电流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 谢谢大神 我已经搞定了 就是用move指令 可能一开始是设置输出通道的问题 现在知道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