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3):
工人报修说变频器突然面板不亮了 进车间一看就一指示灯常亮 拆回 打开试机  听到开关电源保护的轻微震荡声 心里有底了 开关电源保护了 关机放掉高压直流 逐个检查变压器只要是带输出整流二极管的各路电源 发现去923光耦的一路电源短路 先摘除二极管 还是短路 直接摘除这路光耦 测量电容两端电阻恢复正常 检测光耦电源脚短路 清理电路焊上光耦 检查周边电路 恢复二极管 装回试机 一切OK

网友A:
维修思路正确,解决问题就是快!

网友B:
楼主历害啊,一下搞定

网友C:
楼主高手呀,佩服。

网友D:
这么快解决问题啊   高啊

网友E:
这个是经验啊。。

楼主:
手上还有2台 有一台阿尔法的(前面发过贴没有损坏元器件资料)修复有难度,还有一个海利普3.7KW的 报加速中过流 还没修 到时还要请教大家  想请教各位 你们的替换元器件来自哪里 我现在就遇见配件难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