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忙,谢谢

楼主(2015-10-14):
光耦输出与IGBT之间串24Ω电阻.有什么作用?我有个IGBT炸了,光耦也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不知道如何分析原因,哪位大哥帮帮忙,谢谢…

网友A:
限流,保护电阻,一般模块炸高压窜入,击穿光耦。

网友B:
限流,抑制干扰。

楼主:
请问是保护IGBT的吗?还是保护什么电路?

网友C:
光耦损坏原因应如1楼,电阻作用参考2楼。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网友E:
肯定高压串入了

网友F:
IGBT的栅极电阻,是改善(调整)输入到栅极的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快慢的,减小栅极电阻,上升下降沿变陡,使得IGBT能跟随输入信号而迅速导通、截止,管耗降低,但相应造成IGBT的C-E间反压突变增大,给IGBT的C-E及C-E间的反向二极管带来耐压上的压力。所以要大小适可。
一般这个电阻烧坏,主要原因是IGBT的C-E间高压串入栅极所致。简单说,就是因为IGBT模块炸引起的。

网友G:
高压窜入,最容易是电源线接到接地端子造成

网友H:
模块炸了,高压串入引起电阻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