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4):
1.一直有个问题不明白,绝对值编码器的零点是怎么固定的?
  一个电机多动一根轴旋转,轴尾部装一个编码器,根据编码器的反馈值,能计算出当前轴转动的角度;
不明白的是第一圈这样可以? 那第二圈呢? 第N圈呢? 误差不会累积吗?  这样连续旋转即使使用绝对值编码器也会超出它的量程吧?  我记得绝对值编码器是有测量范围的
2. 普通三相电机旋转加编码器,不停的旋转,可以在刚开始转动的时候给个零信号,设定为机械和电气0度,转了N圈以后,怎么能准确知道当前停止角度?(千万不要每转一圈回次零)

网友A:
每转一圈有一个Z相脉冲信号给你

网友B:
1、绝对值编码器的内部原理类似于钟表内部的齿轮结构,可以任意设置零点,比如我设置钟表的3:00为0点,当前指针指向11:45,经过算术运算,就能知道走了多少圈了。
2、绝对值编码器不存在累计误差,只存在精度的问题,另外就像钟表的指针一样,会走到尽头的,所以只能应用在往返的运动领域。
3、测量马达的转速与转动角度,并且马达永远朝一个方向的转动下去,请使用增量型的编码器。

网友C:
绝对式,什么是绝对式?就是360度每个位置都有编码,比如说格雷码,然后换算成各个对应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