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从轴跟随问题

楼主(2015-10-14):
设备有一个主轴,上面装了编码器,开机以后主电机在不停的旋转,根据编码器就能获得设备所处角度;
然后各个从轴和电缸,气缸,电磁阀通过角度跟随主轴做各种运动;
现在问题来了: 机械设计取消了这个主轴和主电机,这样各个从轴,电缸,气缸,电磁阀就没有主轴了,它们的控制就失去了基准,怎么办? 从电的角度如何想办法?
我先来几个思路,大家补充
1. 建立虚轴概念,不知道如何建,可行否?
2. 外加一个时间装置,根据时间来计算角度? 但是时间的话如何保证误差?如何消除累积误差?
3. 在从轴里面找出来一根做主轴。 这条是最可行的方案,但是我的设备不行,因为设备上的从轴并非连续旋转,它们都是间歇式运动,都是运动一段时间,停止一段时间。 把编码器装从轴上,停止的时候是没办法计算角度的,因此也就无法做主轴

请大家点评,广开思路,谢谢

网友A:
主轴采用伺服电机试试。第一点我看不可行,第二点除非多加几个接近开关来定位,但是感觉也不可行。

网友B:
好像有些难度啊

网友C:
既然都已经把主轴取消了,那么从动设备为谁而动?设备全部依靠从动设备来运转?
没有主,何来的从?主马达被取消了,那么它原本所发挥的功能就是可有可无了?整个机械传动系统是依靠什么力量来推动并生产产品的呢?

网友D:
有没有连续运转的,做个假肢

网友E:
各个从轴,都可以设为主轴,只要谁转,就设谁是主轴。从轴难道不装编码器吗?只要装了,就可以知道它的电角度。当然从轴的数据可能不同,这对软件编辑是个问题。

网友F:
不知道控制精度要求是不是很高,要不然你就用定时器加计数,记到时间约等于1转时间的时候计数归零,然后循坏运行,从动要求就以计数器的当前值来设计。

网友G:
原主轴取消,还有不有相当于主轴的部位;
或者与机械设计协商办法。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主轴都没了,你虚拟出来有什么用,等于角度,位置什么都是假的。

网友I:
这个我有经验, 如果现在实际的主轴已经取消了,可以用一个双轴的步进电机,把编码器装在电机屁股后面,用单片机或PLC控制步进电机上电就一直转,而且还可以改变速度, 编码器的用法和之前的一样, 这种用法在电子轴(或叫无轴传动)上经常用到。

网友E:
回复 网友I:
这个假想的轴是叫虚轴吗?有意思。

网友I:
回复 网友E:
也可以叫做 虚拟轴。  看看我在办公室 做模拟测试用的吧,就是这么弄的。呵呵

网友E:
回复 网友I:
想做事,就一定要有一个可以试验的平台。否则,都是纸上谈兵怎么行?一定要有试验的确认。点赞!

网友I:
回复 网友E:
多谢版主赞赏

网友D:
回复 网友I:
假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