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4):
明电舍变频器VT230-11KW输出电压AB377,AC,BC电压287,我换了驱动板和控制板,问题在驱动板上,请问朋友要如何检查?

楼主:
显示屏正常,马达抖动,

网友A:
测6路光耦输出信号是否一致。

网友B:
是230S还是230SE,我这里有驱动板,主板,模块.

网友C:
看看摆频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3楼你能加微信吗?我发图片给你看如果可以用我就买的

楼主:
4楼,我把它回复原厂设置了,问题还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