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4):
求助大神,如何知道一台q系列plc的IP地址

网友A:
在程序中选择参数,然后查看以太网那里的设置,里面有个运行设置可以看到IP地址。

网友B:
GX Works2 导航-参数-PLC参数-内置以太网端口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具体步骤是不是用USB连接从plc读一个程序上来,然后在从plc参数那里查看呢?

网友B:
IP地址是可以设置的,你可以设置你想要的IP地址给PLC,当然这个PLC必须要有以太网口

网友A:
是PLC参数中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