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G指令求指导!!

楼主(2015-10-14):
现在正负限位和ORG都使用普通的光电开关。那么ORG的光电开关是不是有固定的输入端口就是图片上的0.00端口!原点接近信号都是0.01
比如正负限位就没有固定的输入端口,只要触发特殊辅助继电器就好了!原点有这样的特殊辅助继电器吗,用法和正负限位一样吗??

楼主:
师傅解答下

网友A:
原点的端口是固定的,正负限位没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同系列的PLC都有一个固定接口接原点信号??还有那个定位结束信号A540.10干嘛用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相当于一个信号反馈呀,假如你要求发1000个脉冲,发送完毕这个特殊继电器会接通一下,你可以用这个继电器输出一个中间继电器,作为下一步执行的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那个是脉冲输出结束标志280.03吧!这个信号是来自外部的输入,

网友B:
定位结束信号是驱动器反馈回来的信号

网友C(2016-09-19):
上次你写的程序,谢谢你咯。      你问的:     字和位是不是分别有固有用途的问题解决了吗?这个我很不清楚CW和CCW,脉冲等,在分配端口地址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听了别人的一些说法,有些点只能是固定用法,像0.00——0.07     100.00——100.07,但是我问他详细的又不回答我,我找了欧姆龙的指导手册也找不到,不清楚如何用,很迷惑。固定用法在哪里可以找到?学习欧姆龙(刚接触),是先要看懂别人的程序,仿搬程序还是一边熟悉指令问题,一边试着编写简单的程序?怎么样学,效果来得好点呢?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输入输出当年你使用某一个特定功能,这些端口都是固定的,只能用这个,比如脉冲指令,设定低位通道后,其他的后面的通道就固定了(根据你设定的低位通道往后顺延)如果你选择的是0号端口发脉冲,那么前面的I/O端口只能用他0号端口指定的,包括原点

楼主:
我看手册自己摸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