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与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5-10-14):
Tk6070iH与S7200通迅连不上

网友A:
你硬件组态了没有?就上这么两个图神仙也看不出那里的问题。。

网友B:
连线 通讯参数对了 没有什么特殊的
plc系统块里面的波特率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Rs4852w这里错了吗?

网友D:
直接选择PLC类型就好 默认设置不要修改 保证线不插错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应是这个

网友E:
图片好像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应该先去检查一下,通讯连接线,PLC这边的3和8对应HMI应该是多少?不要弄错了。这个屏有两个串口吗?看看是不是COM2?

楼主:
1-8 2-3 5-5对哇

楼主:
威伦通Tk6070iH 485管脚定义

网友E:
回复 楼主:
就是 2-3 1-8啊,5不用接了。只要两边参数一样应该没问题啊。
确定是COM2。
接头1-9点不要弄反。
想不出还有啥问题。

楼主:
pLc联线触摸屏上Q0灯亮的,按触摸屏没反应

网友F:
还是你的设置有问题吧 连上的话不可能不行的。还有你看下PLC的程序是不 是那有啊。你把PLC的设置和触摸屏的设置发来看看